我的虎式驱动轮也改轴承。。呵呵

楼主(2010-10-03):
利用手头材料。。。横轴直接用的 2根 450外丝横轴+自锁螺母+垫圈

数据备忘:

驱动轮:
轴承型号:MF128ZZ,内径8外径12宽度3.5 ;最好加上玻纤板增加强度和定位
链接1: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9099&extra=page%3D3&page=2
链接2: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7195&extra=page%3D2%26amp%3Bfilter%3Ddigest

诱导轮:
轴承型号:外径7,厚度5,内径我用的3(根据螺丝或轴可自定),内径 3mm的型号为 683ZZ。。
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8308&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
加横轴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4583&highlight=HL%BB%A2%2B%D3%D5%B5%BC%C2%D6

:loveliness:

从正面看

从正面看

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

假组图

假组图

楼主:
车内部分,套上一截圆珠笔芯,锁上螺母,搞定!:loveliness:
装上后 用手掰动。。虚位确实小了很多

网友:
有没有改m26虚伪的。。。。

网友:
這個又是一個很好的改造方法

网友A:
横轴贯穿两个诱导轮会更好,避免诱导轮因拉扯导致轴变形: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轴贯穿两个诱导轮会更好,避免诱导轮因拉扯导致轴变形:loveliness:

这确实是最好的方法,
可惜找不到合适的轴,定做的话成本比较高
而且量小商家还不肯做。。

网友B:
可以买一根亚拓600直升机上的副翼杆,这个副翼杆上面两端都有罗纹,不过只有一端的罗纹能够用的上,按照自己需要的长度截断后在另外一头用板牙攻丝,就能够改成共轴的。效果极好。我就是这样改装的。一根副翼杆可以改两根轴,总费用不超过4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一根亚拓600直升机上的副翼杆,这个副翼杆上面两端都有罗纹,不过只有一端的罗纹能够用的上,按照自己需要的长度截断后在另外一头用板牙攻丝,就能够改成共轴的。效果极好。我就是这样改装的。一根副翼杆可以改 ...

确实很不错的解决方案!
可惜我没有板牙
600 的副翼杆是 3mm的?可真粗啊

网友:
刚才量了一下,亚拓600副翼杆直径是3毫米,长度有400和440毫米两种规格。板牙在五金市场有卖,价格不超过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