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不加电时手拧不动 上电动作正常

楼主(2010-10-03):
今天测试时无意中发现一个怪现象,十几块一个的辉盛9G
舵机
不加电时手拧不动,上电控制动作正常。其他的几个舵机没电的时候,都能拧动,怎么回事,有问题吗?
本人新手,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这个舵机力气大啊?或者齿轮有不好的地方 不那么顺滑

网友A:
如果是大力舵机肯定拧不动

楼主:
就是一般的辉盛舵机 十几块一个的

网友B:
是不是舵机齿轮的盖子里边负责固定齿轮轴的地方坏掉了?

网友C:
这种舵机直接垃圾,我上次买了几个用在潜艇上全部完蛋

网友D:
我遇到过这事。
但向另一边拧就拧动了,后来想想,当时这舵机没停在中立点上。

网友E:
齿轮装配的很紧,或直接齿轮精度不行,还有,电机主轴转动不畅

网友F:
就是齿轮精度不行

网友G:
这种绝对是精度问题,一般我遇到这样的舵机直接选择退货!因为后期抖舵这是很大的一个前期标志!

网友G:
还有种情况就是有扫齿情况,所以上电后凑合能动,但是精度大打折扣,寿命几乎是零!

网友H:
这可能与电路结构也有关系。不加电时手拧,电机相当于是个发电机,这时驱动电路的三极管可能会导通,使电机两端短路,电机处于刹车状态,所以拧着费劲。不过也不排除机械的问题。

网友I:
几位没看清楼主说的是辉盛还是没有用过辉盛啊?
反正我手上的辉盛都是这样的,我分析可能是齿比的问题,辉盛舵机比别的舵机齿比大1些,牺牲了速度,获得了较大的力量,
也比较容易扫齿,这,就是辉盛的特点

网友F:
辉盛谁会没用过啊, 拧起来没有很顺滑的, 但是不至于拧不动吧

网友J:
电机抛锚了吧

网友K:
齿轮精度不行

网友L:
辉盛的舵机确实一般
北田 银燕 HD 都不会
不过辉盛价格好啊,这也是亮点

网友M:
坏了或是你不会拧,塑料齿的会紧一些,
启动阻力大,转动后就轻松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