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了心要入魔,问题多多,还想找同伴

楼主(2010-10-03):
真的铁了心要入魔了,开始看好电直,昨天看了一些关于FPV的帖子,也颇感兴趣,实在不知道如何取舍了,想听听朋友们的建议。
问题1:电直很烧钱么?
问题2:玩 固定翼+FPV  跟电直比起来,哪个更烧钱?
问题3:电直可以玩FPV么
问题4:选来选去想买个2801PRO的控,是不是玩电直、固定翼、油直,都可以啊?
问题5:平均每年用来玩航模的预算初步在3000块,如果以后感觉玩的好可以多些,怎么玩适合些?
问题6:有长春的朋友么?长春在哪里有大一点的航模店啊?红旗街地下、和平大世界,这两个地方各有一家,不过似乎是同一家。还有其他的航模店么?   实在不行我就去哈尔滨活着沈阳买?
问题7:已经在玩LAMA,想买个450活着其他大点的飞机准备着,我喜欢自己动手,可是不知道怎么个买法,是各家店的东西凑起来,还是在一个店就能买到各种想要的东西啊?还有就是我不懂各种东西的性能,请高手帮忙拉个单子出来给配一套零件,不算控3000块之内就可以了。

多些各位老鸟,小鸟不胜感激!!

楼主:
问题补充

忘记了个问题,看了好多帖子,发现炸鸡的时候,大齿轮经常受损,那为什么不把大齿轮做成金属的呢??

网友:
先问楼主下,每个月可投入航模的钱有多少?感情状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了个问题,看了好多帖子,发现炸鸡的时候,大齿轮经常受损,那为什么不把大齿轮做成金属的呢??

要炸机就必须有损失,大齿做金属的,别的就坏,一样的~~~

网友:
大尺盘要是金属的。万一炸鸡别的就扭麻花了

网友:
问题1:电直很烧钱么?
确实很烧钱,投入2000 起步,以450未为例,炸一次修机要几十,多则上百,以后投入的钱会越来越多,你会发现一分钱一分货,贵点的飞机,就是比便宜的要好飞

问题2:玩 固定翼+FPV  跟电直比起来,哪个更烧钱?
肯定是电直更烧钱

问题3:电直可以玩FPV么
当然可以

问题4:选来选去想买个2801PRO的控,是不是玩电直、固定翼、油直,都可以啊?
关键是接收机的价格,控便宜,接收贵,也不划算,你可能会有多架飞机,推荐用DSX7 ,用AR6100 的接受,很便宜

问题5:平均每年用来玩航模的预算初步在3000块,如果以后感觉玩的好可以多些,怎么玩适合些?
直接上450, 先买个控,开始上模拟器,一个月后,悬停无问题了,再上真机,是很省钱的方法。

问题6:有长春的朋友么?长春在哪里有大一点的航模店啊?红旗街地下、和平大世界,这两个地方各有一家,不过似乎是同一家。还有其他的航模店么?   实在不行我就去哈尔滨活着沈阳买?
淘宝,很多模友都是单飞的,飞机,遥控器,配件,都是淘宝买来的

问题7:已经在玩LAMA,想买个450活着其他大点的飞机准备着,我喜欢自己动手,可是不知道怎么个买法,是各家店的东西凑起来,还是在一个店就能买到各种想要的东西啊?还有就是我不懂各种东西的性能,请高手帮忙拉个单子出来给配一套零件,不算控3000块之内就可以了。
论坛里搜寻下,有很多类似的帖子,在一家店就可以买齐,还是推荐你用淘宝,比实体店便宜,真的需要很好的动手能力才行,不过,自己动手,乐在其中。

最后,祝你玩的愉快。

网友:
问题1:电直本来不太烧钱,一是折腾会烧钱,二是有了伙伴会烧钱。
问题2:玩 固定翼+FPV  玩hi了都烧钱,各有各的玩法。
问题3:很少人用电直玩FPV
问题4:选来选去想买个2801PRO的控,是不是玩电直、固定翼、油直,都可以啊?都可以,是个好控。
问题5:平均每年用来玩航模的预算初步在3000块,如果以后感觉玩的好可以多些,怎么玩适合些?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题目太大了。
问题6:有长春的朋友么?长春在哪里有大一点的航模店啊?红旗街地下、和平大世界,这两个地方各有一家,不过似乎是同一家。还有其他的航模店么?   实在不行我就去哈尔滨活着沈阳买?
模型一般在淘宝上买就行。
问题7:已经在玩LAMA,想买个450活着其他大点的飞机准备着,我喜欢自己动手,可是不知道怎么个买法,是各家店的东西凑起来,还是在一个店就能买到各种想要的东西啊?还有就是我不懂各种东西的性能,请高手帮忙拉个单子出来给配一套零件,不算控3000块之内就可以了。
同问题5.

网友:
LZ玩 450吧 一年3000 平均一个月200多 够了 祝你爽飞!

网友:
这个预算看你怎么飞,小心的飞估计够 一切模拟器先,把模拟器练熟透了,应该可以减少很多损失。

网友:
玩模型看你怎么玩了,要是烧设备那可不跟烧钱一样,玩玩就好其实用不了那么多,

LZ要是玩FPV就选一款PCM的遥控器吧,10C是一款很好的选择哦,2.4G遥控器会跟某些图传会干扰失控的

网友:
既然你说难取舍,说明你的腰包并不鼓,否则就两者兼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懂了,呵呵,原来扫齿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相当于解除动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本来就是为了娱乐,不求精益求精,所以什么都想尝试一下。

先飞飞电直,等飞报废了再玩玩电固,手艺练差不多了再加上视频

不过好多人都说固定翼省钱,可是我怕飞机老丢,飞一次丢一次也很烦啊,那样固定资产就只有一个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好多文章,似乎视频传输用的是1.2G

楼主:
6楼7楼的老鸟逐个回答问题很直观,真好

等我以后变老鸟了,也这样回答小鸟的问题,呵呵

网友:
很多名词都不懂

很多名词都不懂

网友:
入魔前采购模型设备,与我一样的心态,买个几百元的,甚至几十元的东西要考虑一个月。后来入魔深了,不管了,心里想这个东西以后会一直玩下去的,就向好里买吧,再后来,感觉模型这个东西已经是生活的必需品了,没有他不行了。。。。。。。
    但建议投入要有度,这个度,过了就是错了,就不爽了。。。。。。在与周围一群有同样爱好的人在一起飞行,探讨飞行技巧等,那就是一种享受 ,呵呵

网友:
楼上们回答得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