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锂电 是不是毫安越多C数越大 飞的越久?

楼主(2010-10-03):
3S锂电2200毫安 20C的 能飞航线 10分钟
3S锂电2800毫安 20C的 能飞航线 几分?
3S锂电3300毫安 30C的 能飞航线 几分?
请知道的朋友 讲解下 在此谢过

楼主:
是用在450 电直上

网友A:
C数是放电大小,容量决定飞行时间

楼主:
那容量大 放点小 时间是飞的最长的?

网友B:
个别情况下 同容量 C数略小的使用时间更长 当然也会比较柔一点

网友C:
容量越大飞越久,不过容量大重量也大,
C=capacity 是指瞬间放电能力的,

楼主:
那就是说 容量大 重量大 起飞用电也大 飞行时间没提高吗?

网友D:
容量决定时间,,C数决定力量。。

网友E:
无聊的问题... 不会潜水就学习吗?

网友F:
有些帖子潜水学不到,找不到在那。

网友G:
该问就问,有什么无聊不无聊啊。。。支持楼主

楼主:
我找了 没找到
我想买块3300毫安30C的电池飞450 才问的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B:
3300电池人家搞航拍用的 无论悬停3D 效率都不高

网友H:
其实2200 25C 够用了

网友I:
3300重量太大,很可能并不能延长多少时间。有可能更少。这个没有固定的公式算,不好说。试了才知道。

网友J:
2200 25C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