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 打舵不同步请教

楼主(2010-10-03):
情况是这样的 打方向舵的时候 尾浆滑块反应迟钝 我打尽了 尾浆的航程还没走完 相差约1.5秒 它不是没反应 航程是正常的 就是打舵的时候 不同步 我用的是701

网友A:
是不是陀螺设了延迟了

楼主:
延迟?可否说一下 刚刚装了X90 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都是701 除了基本的设置 其它的我没动过 默认的 但发现都有打舵不同步的现象 同样的控 但是450上的611 却没这种现象 奇怪了

网友B:
要么延时要么不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