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柏通的问题

楼主(2010-10-03):
我的1.2G800的
图传
为什么总闪呢,放着不动的话不闪,图象也没干扰,拿起来走路就开始闪,有人经过的时候也开始有干扰,是不是烧了?

网友A:
人走到特定位置干脆会黑屏的~~好在今天把图传飞丢了,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B:
旧的不去 新定的不来

网友C:
我的用着很好,搞不懂你的原因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也有可能烧了

网友D:
估计80%虚焊 拆开DIY

楼主:
不会DIY,哪天飞下实验实验吧

楼主:
地面拉锯能有 100M,但信号不好

网友E:
和我收的二手栢通情况一模一样
LZ解决了 PM下原因和解决方法哈

网友F:
我是1.2G 800MW也有这个问题。。还是新的

网友G:
原装天线闪是正常的 实际飞的话 用平板 就不闪了

网友F:
看来要换平板试试

楼主:
在家测试了下,在家里用就好多了,不怎么闪了,估计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H:
难道被军方雷达干扰

楼主:
单位边上有个军队的司令部

网友E:
他干扰你不要紧
万一哪天你干扰了他 你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