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手电钻的时候 如果钻头憋住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

楼主(2010-10-03):
你们用手电钻的时候 如果钻头憋住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吓一跳??会把手 扭到????
你们看过能折叠的手电钻吗????
估计你们遇到的情况 不会和我一样……
看看楼下 我遇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超级便宜货吗?我买的60元,还不错啦,一般遇到要憋的情况,我都是高速低压力进。

这不算便宜货 过百了啊

网友:
你太强大了

网友:
一般钻头卡住都是有原因的,有的可以避免有的就难以避免,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冲击钻电锤打孔时如果孔边上碰到一根钢筋或其他孔前端一半硬一半软的情况,钻头就容易被卡住了;钻金属卡钻头情况就比较复杂:钻头磨的太凶;快钻透时用力过大;电钻不垂直扩孔时都容易卡住钻头。这里钻头磨的好是关键。

网友A:
楼主是超级便宜货吗?我买的60元,还不错啦,一般遇到要憋的情况,我都是高速低压力进。

网友:
塑胶老化了,长期在阳光下给紫外光照射老化得特快

网友:
国货精品

网友:
你的电钻太烂了

网友:
说错了!是卡钻头的索头和钻杆打滑

网友:
一般是钻头打滑

网友:
有次站梯子上用钻打墙眼,钻突然卡住,把手腕扭了一下,钻也没拿住,直接撒手。差点砸到扶梯子的同事脑袋上。

网友:
我曾经脚踩一块红木,手拿钻蹲着从侧面钻,电钻调速度很慢锁定,憋住了,忘松开关了,一松脚,结果直接两个JJ就干起来了,不过我的JJ没干过它,还好,有惊无险,皮外伤,废了一条新买的阿迪裤子外带满头大汗小肚子疼了一下午

网友:
楼主在生产前没检查工具,危险啊

网友:
俺有5把钻都未试过这种请况一般都是打滑或断钻头

网友:
我就把手指头憋开过,钻没憋坏

网友:
这个应该是塑料时间长了老化所致

网友:
我用的铝合金外壳的手电钻,以前喜欢偷懒,按下开关后,再按下侧面的锁定按钮,结果又一次,憋了钻头,电钻脱手,但是电没断,因为那个锁定按钮的缘故,电钻脱手后转了一圈,打到了我的手,还好我反应快,只转一圈打了一次手,没让第二圈转过来打到,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使用锁定按钮,甚至有点强迫症一样的,拆掉那个按钮,不管是不是我的电钻,只要我使用,都把那个拔掉

网友:
塑料有裂缝所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出现是这种情况,你可别说钻头质量差,原因是我错拿钻豆腐的钻头去钻铁

见过钻头打弯的还真没见过您这样的.

网友:
想当初我在工厂里用手电钻干活时,虽然没有遇见过楼主的情况,但是其他情况我都快遇全了:折过钻头、电钻冒过烟,钻夹头脱落(不知道谁装的),钻头没夹紧,钻头卡死把钻杆磨红了,更有甚者,有一次用电锤打过墙眼时,钻头卡死了,差点把我从梯子上给挑下来。

网友:
这钻头有意思,我的都只不过是弯了,苦笑中。。。。

网友:
我的是全铝合金外壳的,钻角钢快钻穿时考虑到会憋住,就有意的使劲的握住电钻,钻穿的瞬间就80%会卡住,然后是电钻被憋死了。。。。

网友:
使用年久塑料老化也是一个原因吧。

网友:
晕 我一般是断钻头 ,,,,,,,,,,,,,,我一般用4MM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出现是这种情况,你可别说钻头质量差,原因是我错拿钻豆腐的钻头去钻铁
这钻头代表中 国特色,仅次于群钻,正反钻头,我也有一只,珍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