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做个微风,望老鸟指点一、二

楼主(2010-10-03):
这是第2架了,这架是和哥们自行设计的,没去打图了,自己画,老鸟给看看,有啥不足的,翼展1米,电机是用2212 1400KV的8060的桨

楼主:
老鸟指点下吧

网友:
比我做的好多了,我也在做,能不能给个尾轮详细图呀,怎么加强的,这个问题弄得我好烦!

网友:
前2个轮要内八字   行话叫做前束角   这样才能跑得直
做工嘛   的确有点那个

楼主:
明天上尾轮图。谢谢老鸟指点

网友:
翅膀要是也是梯形,那就很整体了,感觉不错

网友:
尾轮中间用什么加强的,牢固不?

楼主:
用电话卡撒,蛮牢的

网友:
 起落架太长了吧~还那么窄~~容易翻

网友:
我是想看一下尾轮的结构图,那个尾轮中间没看清楚,能否详细点,感谢!

楼主:
还没看清楚啊?就贴了张电话卡啊

楼主:
起落架太软了

网友:
了解原来在垂尾上,我还以为在平尾上呢,不好意思,其实可以把尾轮的受力点弄到平尾上,那样更好。

网友:
在平尾下面贴一个电话卡,然后钢丝穿透,平尾下面还要在钢丝和电话卡接触的地方把钢丝加大,使钢丝顶住电话卡就可以了,

网友A:
没看懂噢

网友B:
很简单,自己想象一下。

网友C(2011-01-10):
电机是怎么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