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节在家做磨铣刀试验

楼主(2010-10-03):
前一阵子买料没看准,弄了一块45#钢回家,气割表面没有清理就直接上床干了,结果杯具了.........
经打听,吓我一跳,磨铣刀比买一把还贵,就琢磨自己磨,可是本人菜鸟,D不出来网上那样的磨刀机,只能另想办法:
就是把砂轮机固定在小床的滑台上,调好位置直接磨。
磨完后,经试验,快了许多,明天再把斜面磨出来。
上图!

尖都磨秃了

尖都磨秃了

砂轮机去掉保护罩(请勿轻易模仿)

砂轮机去掉保护罩(请勿轻易模仿)

磨出的刃口,没有倒刃口斜面

磨出的刃口,没有倒刃口斜面

倒斜面后的刀刃

倒斜面后的刀刃

使用效果

使用效果

网友:
 差点就磨好了

网友:
没看明白,是怎样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樣只可以邊銑時, 刀底不頂屑, 因為刀鋒切屑角度太小

网友:
电焊的表面也很硬,不磨去硬化层白钢车刀都能磨秃了,是不是高温时渗氮了空气中的氮气

网友:
还是用金刚石砂轮比较好,外形能精确些

网友:
排屑槽没磨出来。

网友A:
其实没有必要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又要D一个万能磨刀机之类的,花掉好几千。几千块够买不少刀了。
我现在车刀都不磨了,直接买机夹车刀,想想买砂轮机的钱够买不少刀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又要D一个万能磨刀机之类的,花掉好几千。几千块够买不少刀了。
我现在车刀都不磨了,直接买机夹车刀,想想买砂轮机的钱够买不少刀粒。

砂轮机的用途不少呢,每一件工具都有它的必要性。一把铣刀值不了几个钱,关键是用现有的工具经过改装可以将其功能进行扩展,我觉得这才是DIY的真谛之一。

网友:
换碟形砂轮磨吧,这种磨不好的,最好主轴上装个分度块。你这样还不如直接用手磨。

网友:
如果用砂轮侧面磨,小心砂轮破裂!

网友:
注意安全啊 买把铣刀是小事

网友:
LZ精神值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