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O全速跑到冒烟。。。。。。。。。。。求解

楼主(2010-10-03):
两节2200MAH电池串联才跑5分钟不到就电调保护了。。。电池跟马达烫的摸不上手。。。水蒸汽都出来了。。。。直冒烟。。。。。全新ACE电池用上去跑下来就大肚子。。。25C的。。。。。。按心疼啊。。。。。高手求解~!

配置:电机:飞速达3674    kv2074    级别:B36
电调:XXD125A,
桨:435铜桨
电池:格氏2200MAH 25C  X2(串联)
老鼠尾软轴系

网友:
你的电池伤得不轻

网友:
估计把电池当一次性消费品使用了,烧米呀。
还是多潜水混混吧

网友:
用并联吧 你的电池容量太小 几下就跑没了 能跑五分钟 算非常厉害了。。。。 应该不超过两分钟 你的电池就开始恶化 你下次试试跑一分钟 检查一下电池吧

楼主:
 打算换3S电机有什么好电机推荐吗?这电机忒重了。。

网友:
你的选个核电来跑船。。

网友:
换一个大电量的电池试试

网友:
你LZ说的情况是船因该没有起划吧!导致船的阻力加大,电机负载严重,还有浆可以换小点432的试试

网友:
是电池过放了,2200MA全速跑3674,2~3分钟就放完电了,再放不涨才怪了~~~

网友:
牛人!我的电机是2848跑两分钟就不敢跑了电池也是2200的!跑完后11.1了!

网友:
配置:电机:飞速达3674    kv2074    级别:B36
电调:XXD125A,
桨:435铜桨
电池:格氏2200MAH 25C  X2(串联)
老鼠尾软轴系

配置:电机:飞速达3674    kv2074    级别:B36
电调:好盈90A,
桨:430-432CNC铝桨
电池:我个人觉得3S-4S比较好 3000MAH 30C或1500MAH 15C*2(并联)
老鼠尾软轴系
注:飞速达的电机 过热很正常的事情 爆磁也普遍发生 LZ要有思想准备

网友:
电池组不够100A以上的放电能力,不涨才怪

网友:
过放!建议你花100元买个功率计,看看最大电流多少,要买多少容量多少C的电池,才能搭配好电机和桨,一味全油门,只是烧钱!

网友:
桨用433的CNC桨吧。安全第一,速度第二,除非你就不想爽玩。

网友:
全油门5分钟

网友:
 这条船怎么这么眼熟啊?

网友:
435的桨配3674的电机不算大,电调和电池搭配不合理。超极限使用,什么电池都受不了的。
你这个配置建议用5000mah25C以上的4S锂电玩就比较合适了。
另外还有船的姿态不好的话负荷电流也会大不少。

楼主:
换个3S电机有好的推荐吗?以前用FSD2858电机跑温度不高就是老爆磁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3S电机有好的推荐吗?以前用FSD2858电机跑温度不高就是老爆磁

可考虑腾翔的VIPER系列  2220 6极电机  3000KV,但前提是你要先把船调好~~~

网友:
LZ猛男~~~用50多A最大电流的电池跑3674~~那是自寻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