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

楼主(2010-10-04):
今天从一个三星光驱里拆下个无刷
电机
,怎样让它转动起来呢。。搞了N久无果请教各位大虾了~~~

网友A:
连接直流电源
连接光驱线
连接电脑
……
是不是转了呀

网友A:
测一下电
查一下电
撤了电脑部分
直供……

网友B:
用手拨一下不就转了
拆下来想做飞机电机吗? 搜一下老帖,大把教程,呵呵

网友C:
驱动电路

楼主:
多谢各位XD,但是驱动电路那里找哦~~~~

网友D:
网上搜,多

网友E:
买个电调吧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