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 想装UBEC 但接受是6通的

楼主(2010-10-04):
能否用Y线方式接ubec 和电调(电调电源线挑开)?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A:
接 接收机的第五通道,既感度通道,陀螺仪只用了第5通道的 信号线,UBEC 用第五通道的 + - 2根线。 用6通接收完全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 接收机的第五通道,既感度通道,陀螺仪只用了第5通道的 信号线,UBEC 用第五通道的 + - 2根线。 用6通接收完全无问题

可惜我用的是PG800的陀螺仪,第五通道的电源和接地均有线

网友:
啊,回头交流下 PG800 咋个设置的

楼主:
可以啊,你没有PG800 的中文说明书吗?我有,有需要我发给你。

网友B:
您是什么型号的接收机? 没有BATT 通道吗? 直接把UBEC插到 BATT 通道上  就可以给接收机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什么型号的接收机? 没有BATT 通道吗? 直接把UBEC插到 BATT 通道上  就可以给接收机供电了

Futaba  146ip 是没有BAT通道的

网友:
直接串电调上 我亚拓100A就是这样接的 还省了跟舵机线

网友:
LS说的对,你把电调 的  地线和电源线,并出来,接个插头当电源输入,用的多方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