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储能碳纤板

楼主(2010-10-04):
我想做或者买大概5MM厚储能碳纤板,市面上卖的碳纤板似乎都太钢性了,据说用碳纤布加上环氧树脂就能配出这种东西 但是加工工艺和设备不知道是不是在生活中就有,毕竟我不是非常专业

网友:
不懂,旁听

网友A:
应该可以 淘宝有卖碳纤布的和专用碳纤树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 淘宝有卖碳纤布的和专用碳纤树脂的。。。。
淘宝上的碳纤布分为2种,都是汽车内饰或者外饰材料,一种是贴纸,外观完全是仿碳纤布的,没有一点性能,非常便宜,还有一种就是纯碳纤布,价格贵,不知道这种碳纤布加上树脂会不会有储能的效果,或者完全不要储能,要非常坚硬,比如我来做3-5MM厚船壳,我要加工成想要的形状后无变形和坚硬无比,我是新手,请指教更多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或者买大概5MM厚储能碳纤板,市面上卖的碳纤板似乎都太钢性了,据说用碳纤布加上环氧树脂就能配出这种东西 但是加工工艺和设备不知道是不是在生活中就有,毕竟我不是非常专业

不是非常专业的必定也是很专业了,还是请楼主给我们讲课吧

楼主:
我只懂得原理 这些材料具体我也没接触过 到是跟你坛友们学了不少知识,现在就困在原材料和加工方法这一步了

网友:
用整块POM铣!!

网友:
弓片,太厚了,拉不动啊。
如果自己做,就是环氧树脂的配方不好处理,特别是固化剂,这也是大厂保密的东西,如果自己做,要求不高,应该没什么问题。碳纤维布有3K 2K等,就是一股里面有多少根碳纤维丝。越多的越好,丝细。强度更高,

网友:
而且丝也有很多种,台丽,东丽,一个是台湾工厂的,一个日本工厂的。还有三菱也做这个东西,国产的也有。碳纤维板还真是硬。我这2MM厚的都很难弯折了。不知道这东西制作的时候需要不需要高压

网友:
我来学习的

学无止境阿

楼主:
有个朋友提示我说 环氧树脂可以加聚氨酯就可以让树脂变柔性
我查得聚氨酯好像是一种防水涂料,有没有砖家指导指导工作啊~~

网友:
我用的是5MM玻纤片.如果碳纤板可能不需要这么厚吧,环氧树脂有增韧剂.做层压弓少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的碳纤布分为2种,都是汽车内饰或者外饰材料,一种是贴纸,外观完全是仿碳纤布的,没有一点性能,非常便宜,还有一种就是纯碳纤布,价格贵,不知道这种碳纤布加上树脂会不会有储能的效果,或者完全不要储能,要 ...
碳纤可能比较贵,用玻纤加环氧树脂造玻璃钢的成本较低,只是稍重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