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PRO和KDS800搭配问题

楼主(2010-10-04):
我是新手,潜水都有些日子了,前几天拿到飞越的450PRO,轴传,把原来在V2上的电子设备全部转移,呵呵,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资金比较紧张,但是又喜欢这东西,先用这些东西练练手,斜盘是MD933,KDS800+922,用了快两天时间装好这台机子,先上图,后提问。

我的电调应该是辉胜40A的(以前V2时买的RTF版那些产品),死活也塞不进去电池板后面,只能装在旁边了,看了说明书(下 载的亚托说明书)说电调和接收要保持3CM的距离,不然容易干扰,这个距离我真的没有办法达到了,要做到我的接收要换地方,但我真想不到还有地方可以放接收,只能先这样看看怎么样再说。
    大家应该初步了解我机子的情况了,有几个问题搞不懂想咨询一下高手的。
    1,先说机子,装上尾舵后,尾拉杆从舵机到尾波箱不能保持一条直线,这样会影响锁尾吗?还有尾拉杆的固定环套在尾管上很松动,转起来会震动,虽然震动不大,但这样会影响机子正常飞行吗?我现在用502把固定环粘住。
    2,大桨是玻纤的,以前V2用的,没炸过,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裂开,我把主旋头拆下,转起来主轴同心,不装大桨,转起来也同心,但是一装上大桨,机子转起来震动就很厉害,桨没有配平,但是也没有双桨,所以我很郁闷,为什么会震动。因为太晚,所以没有换桨再试,明天再试试。
    3,今天试飞调试,尾巴中立点是在感度20左右(不锁尾模式)起飞,调了几次,终于可以成功起飞,然后把感度调到65左右(锁尾模式),开始飘,慢慢地尾巴向左飘,用微调调整,第一块电池调好了,不飘了,上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就慢慢地向右飘,郁闷,继续用微调调整,好,又正常了,不飘了,上第三块电池,继续郁闷的事情来了,又向左飘了,调好,上第四块电池也是飘,想问,到底是我没调好,还是调的方法不对,还是KDS800+922本来就这样?没钱换401啊,而且我不甘心啊,看过好多例子,用KDS800配飞越可以锁得像棍子,有人用它飞3D都可以,当然技术很重要,但技术再好,机子不稳定也搞死高手吧?都说7分调试3分飞行,请教一下高手我的机子到底要怎么弄,我真的没折了,旁边又没有高手帮忙,只能自己慢慢摸索和请教论坛上的高手,麻烦大家留留步帮帮忙看看怎么回事,谢了。

网友A:
KDS800就这样

网友:
温飘是KDS800的致命伤

网友:
不一定吧,还是和调试有关系!

网友:
我也是800,有点飘确实很难解决,但问题不大啊

网友B:
非锁尾模式下调好了,最好在锁尾与非锁尾模式下快速切换三次,这样陀螺就锁定了中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KDS800就这样

网友:
我也是用KDS800锁尾。根据我的经验,有两点要注意:

1、秋天、冬天,KDS800总要飘一会儿。飞机要在室外环境中带着飞上一两块电池,之后就会就好得多;夏天就没事了,因为室内外环境温差不大;

2、马达的高频震动一定要想办法抑制。KDS800似乎对高频震动非常敏感。

上面有兄弟谈到先在非锁尾模式下调到不飘,然后打三下锁尾开关,设立中立点,这个方法也很值得一试,希望奏效。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明确的说。尾舵最好别用微调,机械调,调连杆或者移动尾舵机位置。你说的当前的电池微调调好就不飘了,但是一换电池,马上就反向飘,这就是用控微调的结果。希望你看得懂呵。。如果机械调的话,基本没你的这个现象

网友C:
哥们是3XX的吧?那尾巴不太好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锁尾模式下调好了,最好在锁尾与非锁尾模式下快速切换三次,这样陀螺就锁定了中立点。

我把感度调到20左右就自动是非锁尾模式了,调到50以上就是锁尾模式,想要切换就要拧感度旋钮,想要快速好像不太可能,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是3XX的吧?那尾巴不太好调的。

你说的3XX指的是空机的价格吗?不是哦,我的空机是59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