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坦克能改装成遥控的吗?

楼主(2010-10-04):
淘宝上卖500多的T34全金属坦克能改装成遥控的吗?如能,求方案。

网友:
没有东西是不能改的,看你功力了。

网友:
我淘宝訂了,因黃金周貨還末到手,試下可不可以改装成遥控

网友:
要看是多大比例的,车体空间有多大改造余地,然后才能制定改装方案。

网友:
多大比例?都有什么配置?

网友:
模型长度含炮管33.5cm,不含炮管长度25cm,宽12.5cm,高 12cm。净重量2.6kg,炮塔可360度旋转,炮口可上下摆动,炮塔舱盖可打开,炮管可动,全金属履带滑动,轮子可转动。比例 1:24
馬達找了這個

馬達

馬達

楼主:
对啊,就是这个坦克,如果到货后,测下其重量,看下舱内容积。谢谢。

网友:
不如买小号手的T-34。这个合金的做工,细节都不好。

网友:
细节部份要自改

网友:
细节是悲剧

网友:
履带能不能动

网友:
只要履带能用电机驱动就一定可以。。

网友:
应该 不能 你这个 应该是迷你切的 1:35的 T34  我买过 虎 和 猎豹

它的 履带  一用力 就断

网友:
比例 1:24,不是迷你切的 1:35,是全金属99战车同一廠造的

网友:
车细节一般话,祝成功

网友:
履带是金属的,不知道悬挂是什么样的,估计不会是扭杆的,如果是的话改装起来就爽了

网友:
今日巳到T34手上,路輪、搖臂都是金屬,用手可推動,改装有一定難度

有三粒鑼絲

有三粒鑼絲

网友:
就装个电机跑跑算了,

楼主:
应该可以改,把两舱之间的隔板打通。

楼主:
来张整车侧面照片,看看轮子要重车不?

网友:
应该可以改,

网友:
多謝 多謝
转   速:30-3000RPM
工作电压:1.5V-6.0V
空载电流:40mA
常规减速比:1-20:1-30:1-50:1-100:1-150:1-210請問用什麼減比的?

网友:
帮顶,论坛上的高手来啊!

网友:
小电机和伞齿哪里能买到合适的,lishijun1991兄能说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