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LAMA020加无刷转换器装起来头摆的厉害飞不起来

楼主(2010-10-04):
我的LAMA020加无刷转换器装起来头摆的厉害飞不起来,是那的问题,请大侠指点。

网友A:
是不是陀螺感度高了?

网友B:
排除楼上说的陀螺感度过高后,就得看看其他原因了。
如:无刷转换器的输入端是从原马达输出口得到的信号吗?是的话,得将原马达输出口附近的抗干扰电容全部去掉,那几个电容是0.01μF的,不去掉会影响脉冲的波形。使换控板不能正常地工作从而造成你说的那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