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

楼主(2010-10-04):
求助变频器 SJ-1系列变频器 接线图 谢谢谢谢

楼主:
变频器是 中河盛达 的

网友A:
变频器也太不出名了,上网查一下说明书吧
1.L1,L2,L3,一般前两个接电源220V,第三个是在使用3相380V才接线。
2.U.V.W输出,接三相220V电机使用三角接法,接三相380V电机使用Y型接法
3.其他接线就是控制线了,必须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