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提问,关于碳纤布和环氧树脂

楼主(2010-10-04):
感谢坛友们解答我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7171&extra=page%3D1
我还想做一个壳子,比如这样的
大概尺寸是5CM宽(有弧形),高40CM(很小弧度),大概1-4MM厚,用一层碳纤布再涂一层环氧树脂再一层布....
不知道固化后是否坚硬,我想要无变形和坚硬无比不轻易断裂,有哪个坛友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了吗?
我是新手,请指教更多的知识。

网友:
这种不就是所说的玻璃钢的制造工艺吗!你搜索一下“玻璃钢”就差不多知道了吧!

楼主:
我要加工的壳子是不规则的 所以必须是在模子上包柔和的碳纤布再涂树脂 再上碳纤布 再树脂 然后等他成型坚硬 不知道这样理论行不行 还待买材料之后实验呢 要是能在这里听到你们的经验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你完全可以先试一试嘛

网友:
先学习一下模型船体制造,另外你那样的施工方案,容易产生气泡,影响强度。胶体干燥过程中容易收缩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