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急停开关的安装

楼主(2010-10-04):
菜鸟求助.关于急停开关的安装,买的雕刻机没有急停.本人菜鸟.不知道该怎么接线.望各位老鸟不吝赐教.在此多谢.用的是维宏卡.

网友:
卡连接的控制板就有一排插口.自己找找.这块控制板商家应该给有各针脚定义的.

楼主:
买的是二手货.是坛里前辈做的机器.本人电方面基本小白.开关都买好了只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接急停..

网友:
同感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随便并口找个针脚接就好了,,驱动板上应该都有,,在到软件设置一下端口就行了,,ESTOP项..设为低电平有效,,还有一点就是要做好屏蔽..要不加工一下停一下那就好玩了

网友A:
据我所知,外面淘宝卖的200左右的维宏卡,不带急停功能,起码那个接口板我没看到定义,不过可以用开关接到限位的位置,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外面淘宝卖的200左右的维宏卡,不带急停功能,起码那个接口板我没看到定义,不过可以用开关接到限位的位置,也可以

在维宏的软件上.也没看到急停按钮.

网友:
急停是起安全作用的,应直接切断电源
接卡的只能算限位开关

网友:
急停很少用到的。我MCAH3都是用停止按钮。。因为急停按了后坐标会漂移。

网友:
急停应该接在控制回路的电源端,也就是说急停按钮动作,所有的运转部件都要断电停止运转才行,如果季婷按钮可承载的电流够大,建议LZ把按钮直接接在电源上,这样才能保证安全。安全第一呀

网友:
这个东西很简单,到磁动力网上找一下相关的贴慢慢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