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悲剧了~

楼主(2010-10-04):
看别人都把2个S3串联B6用6S模式充电~自己也想试试,自制了串联线,一开始选错了选项没选平衡充电~结果其中一片倒4.20V充电器就停了,于是我拔下一块电,打算单块充由于是串联线,充电器报警了~我又把另一块拿掉,这时脑子又突然想用2块串联~于是又插回串联线和2块3S电~可能顺序搞错了,看到B6冒烟了,赶紧拔了电源和电池~事后测试~发现6路线路第三路烧了~,3S的电池只显示前面2个电压,第三块电压不显示了,拆开看了下~第三路6个电阻都烧了,还有一个靠近电源线的那个电阻貌似也烧了~于是我把第6路的6个电阻挪到第三路上去~插电试了下~3快电都有能显示电压~但是第1路和第二路电压来回跳很大的范围~一会3.80V~4.20V乱跳~切到总电压上倒是显示正常的不会很快的乱跳。。现在不敢用了,怕充坏电池~~另外征求下意见~UN~A6,和X6 ,那个比较好~

网友:
楼主的B6实体出吗? 我手上正好也有个坏的, 看能不能配到一个。。。。

网友A:
汗, 老打错字。。。有意收B6尸体。。

网友:
我只有450的3S电池,用B6+充,目前感觉很满意。
A6是很好的高档充电器了吧。

网友:
UAN6很好用,我的坏了,寄回厂家修理了,又买了一个在路上.

网友:
A6不错啊,我在用。

网友:
A6的确不错。。可惜就是价格高了点。。。用B6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 老打错字。。。有意收B6尸体。。

可以啊,但是我说一下,第六路6个电阻被我挪到第3三路去了,主要想只要前3路能正常工作就行了,因为我只有3S电池,后来发现电压还是大幅度调~说是尸体其实开机正常,也能充电~就是电压检测有问题了,还有平衡端口里面的铜箔有被烧断,需要飞线上去才好用。适合懂电子的人~至于价格随便吧~反正留着也没用,但是连接线我自己要用(还有其他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