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模拟器对控有要求吗?

楼主(2010-10-04):
我用esky LAMA v4的0404控玩G4,感觉玩单桨起来比较费劲,舵量比较大,稍微打一点舵,飞机状态变化就很大,是不是跟控有关系,G4上有没有位置可以调正,把舵量减少些。

网友:
遥控器里面设置 曲线,如果你用的套装垃圾控 那不好意思只能练习悬停,

楼主:
关键是练悬停都比较痛苦,稍微打点舵,飞机姿态都有明显变化,难以控制,但是我看很多录像中,飞机姿态变化可以很小,控制起来就相对容易些。
另外,请问下那些专用的模拟器有购买的价值吗?

网友:
为什么别人可以飞那么舒服,人家用的专业设备 FUTABA  JR, 建议 你去整个二手 6EX 练模拟器 或者 DSX7,天地飞 7通道新的也就几百练习模拟器不错,这三个中端控都支持曲线设置,本人模拟器 JR DSX7

网友:
模拟器 G5  凤凰3.0 设备 DSX7 TDF 7 FUTABA 6EX 加密狗 SIM X12 这是一套模拟器必备 硬软件,如果你有米 可以上更好的控拉个14MZ 练模拟器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练悬停都比较痛苦,稍微打点舵,飞机姿态都有明显变化,难以控制,但是我看很多录像中,飞机姿态变化可以很小,控制起来就相对容易些。
另外,请问下那些专用的模拟器有购买的价值吗?

G系列的模拟器我没用过——笔记本的显卡不支持。
我现在用的是凤凰模拟器,里面有设置舵机行程和双重曲线功能,设定好后,用0404控,照样能获得你想要的那种柔和度……

网友:
楼主所说的问题与控的关系不大,与技术的关系大

高档控可以和模拟器完美配合,包括开关切换和曲线等等,不过我现在也转用有线手柄了,主要是真控所用的连线太娇气,今年坏两根了,而且又是拔高频头又是切换略嫌麻烦,网上淘了个比较好的手柄用起来方便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G系列的模拟器我没用过——笔记本的显卡不支持。
我现在用的是凤凰模拟器,里面有设置舵机行程和双重曲线功能,设定好后,用0404控,照样能获得你想要的那种柔和度……
不错 50元的控照样可以练模拟器,不过做高难度动作恶心死你,就连做个自旋停都困难,那速度比大风车还快两倍

网友:
我用XTR模拟器,软件里可调反应速度的。

网友:
模拟器里可以调整控的D/R曲线,仔细找找看吧~

网友:
我现在也很痛苦 轻轻一动 左飞 再一动 右飞 怎么也控制不了在中间
以前发现是3D模式 改成nor模式后好了点 可还是很难飞 连对尾悬停都难

网友:
单桨机都是不好控制的,新手想飞得稳就找架像LAMA那样的双桨机飞吧,保证稳~

网友:
玩模拟器时控的设置不要动就行了``玩起来很正常``

网友:
吃得苦中苦方为XXX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