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0-10-04):
500的电机轴磨损严重,造成电机抖晃厉害。想叫人重新车一条轴,请问有人知道电机轴是什么材质的吗,是45#钢吗?

还有就是电机轴用什么材质最好!

调整大小

网友:
不懂,帮顶,现在电机换完轴承,顺手就用轴承胶把轴承内圈与轴胶住,可有效避免轴磨损。5MM的轴还容易找,3。17的用电焊条忒换用着,虽然软了点,但容易找到容易加工。用一天算一天了。

网友:
我也想问,一般多长时间就要检查一下电机轴

网友:
一般是45钢调质处理,好点的用40Cr,调质。
这个轴磨成这样,是你的轴和轴承的配合没搞对,肯定是间隙配合了。应该是过盈配合,压装或热装
你可以直接去买高速钢的冲针/圆车刀直接替换,直径3,或3.175, 4, 5,6的都有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