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双推改造成功啦!

楼主(2010-10-04):
 受不不惯450V2的单推尾巴,老是会卡死,想搞个双推的。无奈手头紧啊。。。。晚上想到手头上有个以前炸坏的塑料尾波箱是双推的,可惜不能和飞机的金属波箱通用 ,于是乎把塑料尾波箱的L臂的上半部分截下来,移植到金属波箱的L臂上,打了个孔螺丝固定上去,由于不够高,有垫了两块垫片上去,上502粘死    之后在尾推上面打了个洞上了个螺丝,AB胶固定 ,就OK了:loveliness:
图片手机拍摄的 不大清楚,请见谅

网友:
就不能换个角度拍照片嘛,我用ALZ的双推~

网友:
不能换个角度拍照片嘛,我用飞越的双推~

楼主:
手机拍摄的 太模糊了 不大想上,不过还是又拍了几张

网友:
照片拍得不是很清楚啊

楼主:
:loveliness: 穷学生一个,钱都投航模里去了哪有钱换手机啊

网友:
螺丝装的结实吗,据了解那里的螺丝装的很浅。我的是用的固朗的滑套,本身就上下都有销子,用的拨叉也是塑料的

网友:
有什么意思吗?

楼主:
 没意思我折腾干嘛?

网友:
楼主你的尾桨装反了吧尾桨应该是逆时针转的

楼主:
 我皮带是反的,都一样的能用

网友:
我的单推用的很顺啊,从没出现过卡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