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EPP飘渺机

楼主(2010-10-05):
今天下午试飞EPP版的飘渺机,第一次起飞很顺利,降落的时候暴力了点儿,起落架变形造成飞机拿了大顶。设备配置:朗宇2216/KV1250,9060APC桨,ZTW30A电调,3S2200mAh,skylarkOSD(作为载重,没开机),1. 2G百通800MW图传,MINIDV作为试飞效果评测。总的来说这个机型和D-BOY师弟的小白一样,是很好飞的,但因为该机机身比较窄,固定机翼时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机翼左右的摆动量过大;机身由两块泡沫粘接,但加固用的三合板是上下分开的,应该用金属连片固定,防止暴力飞行或降落从两片之间木板之间断开;起落架的碳杆最好用实心的,空心的强度不够容易开裂;垂尾应加碳杆支撑防变形。飞行视频让优酷糟蹋了,凑合看吧。

楼主:
重发照片

重发

网友:
图片不凑合,直接传吧!

网友:
帮师兄把图片发一下  嘿嘿
好飞机明天早晨拉出去飞会儿

网友:
此机好飞但太飘,机头短小载重大,机身加强是关键,MINI效果还不错~

网友:
大白2号后推机

网友:
不错不错,我准备搞这种款式的轻木飞机

网友A:
我做的1。4m翼展
2217,KV1100
9060桨
2200电池
巨好飞,关油控脱手一分钟,姿态几乎无变化
就是速度特慢,适合载重爬高
航程肯定是不行了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11940&extra=page%3D1

网友B:
LS的你的载重不够啊5个2200电池试试航程和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1。4m翼展
2217,KV100
9060桨
2200电池
巨好飞,关油控脱手一分钟,姿态几乎无变化
就是速度特慢,适合载重爬高
航程肯定是不行了
KV100,那得要多大的桨才行啊

网友:
不好意思,少打了个1
已改正

网友:
楼主的MIDV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网上60元的那种MINIDV

楼主:
这个飞机飞了十来个起落,基本上还算好飞;但主要问题是由于机翼的翼型不是标准的克拉克Y型翼,机翼的厚度比较小,而弦长比较大,所以飞起来很飘;没有风或风很小的时候,飞机非常平稳,但只要风大就不好稳定;解决办法是增加飞机的重量(我昨天下午在下面绑了个变压器的铁芯,稳定性显著提高),或者是开副翼(没试验)。另外发现我的2216动力可以吊机,曾经以近乎70-80度的角度爬升,就是速度超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你的载重不够啊5个2200电池试试航程和速度~

带的动,就是没有5个电池

网友:
强帖!!!顶你!!!!

到时候帮我做架我来飞嘛!!!

网友:
看着像飞行的高达

网友:
这个飞机巨吸引眼球,呵呵

网友(2012-04-10):
经典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