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船模 船已经买了 在路上 有事请教老鸟

楼主(2010-10-05):
我刚在淘宝买了一个玻璃钢的65CM电O 卖家配的电机是FSD3674 KV1845  电调是XXD水冷125A   铜桨(不知道型号),CNC水刀和压浪、4MM软轴系,银色高级可调老鼠尾  不知道这个配置行吗 应该上几S的电池  多少C的  卖家说用6S的  但是我现在手上只有LIPO 3S 1300MAH 20C的8块 ,3S 2200MAH 20C的2块 ,3S 2400MAH 25C的1块 和4S 2400MAH 25C 的3块  不知道能用3S或者4S跑吗 或者2个4S的串联起来也就是8S 25C了 会不会烧电机和电调  速度分别是多少啊 不行的话 我在去买电池  买电池的话 买什么电池 还买锂聚合物电池吗 请老鸟给参谋一下 然后给个建议啊
下边是我买的船的图片
还有船的重心在哪啊  在玩的时候怎么预防翻船啊         我是新手 还请大家多多帮助啊

网友:
这电机KV值太低了,想跑上极速,最好用你手上现有的4S+4S=8S跑,但这XXD电调耐压不够,那只能用6S跑了。要是想新买电池就要买3000MAH,30C的6S电组跑才可。

网友:
是的,这个电机KV太低,是配8S锂聚合跑的,但是这个电调最多只能6S锂聚
船的电流远远大于飞机的,我建议你的3S 1300MAH 20C,组合一下,6S3P才够,2组3个并联,再串,这样玩也得悠着点,很可能其中一块先鼓
如果速度不快,再加大螺旋桨

网友:
要不就换个KV高点的电机
要么就用大桨

网友A:
并联再串联后的电流就大了,我记得3674  1800KV左右的耐流应该不超过70A,所以电池匹配一定不能超过90A的。可以把浆换稍大一点的437或438试试,先跑满一分钟回来看下电池情况。

网友:
告诉你,去买红皮电池
当然手上的先跑跑看~容量2000以上的都可以试试~但是这么低KV最低也得4S了~你手上的电池4S 2400MAH 25C串8S可以跑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再串联后的电流就大了,我记得3674  1800KV左右的耐流应该不超过70A,所以电池匹配一定不能超过90A的。可以把浆换稍大一点的437或438试试,先跑满一分钟回来看下电池情况。

新手买船不找三十,结果大多都是搞了个鸡肋配置

网友:
买电池都买到穷了

网友:
我觉的Kv不低啊

不知道楼主重再可控娱乐性还是折腾它个极限性? 不管楼主倾向哪个这电机的kv基本都可满足多数需要 .真常来说能配上好点的6s电池已经很暴力了 一般玩的话推荐5000mah 4s电池

网友:
花点钱去买一个Kv值大点的电机

网友:
不求速度,这配置可以上A123电池嘛
实惠不怕大肚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再串联后的电流就大了,我记得3674  1800KV左右的耐流应该不超过70A,所以电池匹配一定不能超过90A的。可以把浆换稍大一点的437或438试试,先跑满一分钟回来看下电池情况。

电池的放电能力配强点不是更好吗?电池组不容易过流过热,你怕电机有强大的电流提供,吃不消吗?

网友:
想用大kv电机too easy 下个月会有b38 6000kv以上电机问市

网友A:
回12楼的,我向来不担心电池,那个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东西,但电机的耐流数据特别是FSD此类的最好不要超过他的标准数据太多,否则报废了烧的还是自己的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12楼的,我向来不担心电池,那个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东西,但电机的耐流数据特别是FSD此类的最好不要超过他的标准数据太多,否则报废了烧的还是自己的钱啊!

你是说用电池组的放电能力限制电机的过流吗?这样你理解错吧

网友:
不是限制电机的耐流,而是尽量靠近点,毕竟电调是125A,如果电调是90A的,那就随意咯!

网友:
自打玩过代客组装的船后,我对这种成品电O已经不抱什么信心了。再改也那样,速度和稳定性不可能都很好的。

网友:
楼上的深切体会感人肺腑啊

网友:
刚入魔的都要交点学费,走点弯路的嘛!

网友:
楼上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