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最小的功率把船拉上岸?

楼主(2010-10-05):
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新闻:法国著名的船长塔巴利设计的Hydroptere号帆船,它的速度达到了35节(略低于70公里时速),而风速只有15节略高于地中海微风的速度。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使用热机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么?
比如,这个船在离岸N公里处抛锚,岸上的人决定把一台
发动机
固定在岸边,然后用绳子(假设绳子的长度足够)分别连接在船和发动机上,然后让发动机把船拉回来!假设船身是圆形的,只要速度一样,不管运动方向如何,所受的阻力都是一样的!
当发动机拉着船运动的速度达到15节时,帆与气流的相对速度也是15节(假设当时没有风),那么帆船在帆的升力方向上的速度能达到35节么?
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当发动机拉着船运动时,帆与气流就会出现了一个相对速度(假设当时没有风),这个时候帆的前后表面就会出现气压差,气压就会推着船向着升力方向运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两个施力物体,一个是发动机对船施力,一个是气压对帆施力,它们两个的合力会大于发动机的力么?!
换句话说,使用热机拉动帆船,使帆与气流产生相对运动,能出现帆船在升力方向的速度超过热机拉船的速度这样的现象么?

网友A:
请参考万物守恒定律~

楼主:
不明白,请楼上的朋友说清楚点

网友B:
呃 怎么没提到空气与水的阻力

网友C:
没听懂lz,请画图

网友D:
听懂了,一个梦

楼主:
沙发,这并不违反能量守恒!

网友E:
问题就有问题
思考清楚再说

网友F:
帆船行驶速度超过风速的条件是行驶方向与风向相切,使帆持续受到风力的推动,一直加速到这个切向力和行驶阻力平衡。
楼主说的牵引结合相对风速,会使船向拉力和风帆合力方向加速……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可能是我没说清,我的意思就是要问拉力和风帆合力方向的速度能超过风速么?
它们两个的合力会大于发动机的力么?!

网友G(2010-11-04):
支持思考力和想象力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提些实质的建议么?

网友H:
这样是不是要随时调节岸上发动机的位置,那个能量在纸面上是什么也不消耗的,实际中可能比拉那个船还费劲

网友I(2010-12-26):
楼主陷入了相对运动的怪圈。
能量守恒固然不能打破。
但是有一点,牵引所产生的相对风速和气流所产生的相对风速不是一回事,气流的力量来自外部。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当你摇扇子的时候,脑袋和扇子是相对运动的,你可以觉得凉快,当你摇脑袋的时候,脑袋和扇子同样是相对运动,你不可能会感到凉快。

网友J(2011-01-25):
"一个是发动机对船施力,一个是气压对帆施力,它们两个的合力会大于发动机的力么?!"
这个是不可能
"使用热机拉动帆船,使帆与气流产生相对运动,能出现帆船在升力方向的速度超过热机拉船的速度这样的现象么?"
这个是有可能的,可是很难达到,这涉到流体力学的问题,很难简单解释,而且我也学得不深,怕解释不清

网友K:
低速下帆的阻力来自迎风面与气流的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