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机床的刚性

楼主(2010-10-05):
300*400的小车,把表打在卡盘上,卡盘夹一根20CM长的大棍,侧向用力推,3丝读数。
16的小铣,把表打在主轴上,侧向用力推,6丝读数。
推力大概30kg左右吧,对于家用床来说,这算正常吗?请各位有经验的同学讲讲。

网友:
小床精度说明里好像有2个丝左右误错,不超出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
有经验的同学不多,请老师讲吧
等待学习

网友:
不奇怪啊

很正常。所以要提高加工精度就必要的减少进给量,弹性形变就少。要精度又要速度,只能买大机器。
180的车床用手掰尾座和拖板你都可以肉眼看见偏移。但这些并不影响使用,最终还是可以车铣出很精密的工件。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一遍,看得懂的资料很少。本坛的万用表兄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d=97775&page=2提过一下,几百公斤的工业铣手推立柱打表时也有几丝的读数,所以家用小床有十丝八丝的应该算是正常了。

网友A:
10米粗百米高的大烟囱

平日里烟囱顶上的自然摆动有一米以上。 人爬到顶上没准会被甩下来。

网友:
 楼上说法我听说过,应是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日里烟囱顶上的自然摆动有一米以上。 人爬到顶上没准会被甩下来。

老大说的对,我厂车个10米长的轴或丝杆之类的零件,
尾坐都是偏差个10厘米车的

网友:
我一直想的问题,1米直径的误差几丝有意义吗,1毫米的误差哪怕1丝都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