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试过把排气内胆震掉 小弟遇上了

楼主(2010-10-05):
看图  排气内面的 内胆已经脱落  一摇它会作响    一般航线 悬停练习      OS55  1.5圈油针  应该5个起落左右 昨晚检查的时候 发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网友:
我的就这样,里面晃动的响

网友:
什么管子啊?

网友:
根据猜测  很有可能是 YT的排气管

网友:
低调。。要不某某要说 不是质量问题,是你自己的RP问题

网友:
内部脱焊了吧?还是别用了。管子有问题的话,发动机容易拉缸。

网友:
有問題就說出來低調什麼喔  又不是偷  不是搶  讓大家知道  本來事件好事  廠商要有醒悟

楼主:
这个管子 配合OS55 引擎使用 起飞不到5个起落   CP30% 油  主副油针各1.5圈   内胆却掉落了   应该质量有问题  真倒霉给我遇上了

楼主:
引擎 和 管子 均为全新的   辛好 我的发动机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擎 和 管子 均为全新的   辛好 我的发动机没事

到底哪家出的管子?????

网友:
运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