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 和 epp的飞翼,哪个好飞

楼主(2010-10-05):
最近想买一款飞翼,以前都没有飞过飞翼,想尝试一把。
淘宝上看了,EPO的比较好看,会不会速度快难控制没有EPP的好飞?
哪位飞过,请教一下,谢了。

我看中的EPO的是这款,有人飞过吗?

EPP想选这款,或者其他的,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
这两个没玩过,不过我玩的是AX飞翼,可快可慢,滑翔性不错,飞了都说好!
AX飞翼尾垂在中间 ,摔时不易损坏!本人非tuo!

网友:
同意ls 说法...我也飞过那款....另外凤凰据说也不错

网友:
epo会耐摔点

网友:
我飞的是这只。飞机下面的是50CM尺

楼主:
请问LS的飞翼是什么牌子?
另外谢谢2楼的推荐

网友:
那个EPO的升降舵量一定不要太大,尽管翼展很大,重心一定要在官方的位置处。。。

网友:
飞翼这种东西,重心调整了会很好飞

速度嘛……慢下来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