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500首次外场遇奇怪问题,换飞场继续找问题

楼主(2010-10-05):
换飞场了继续找问题
视频前一分钟是环视飞场

见视频末尾处,突然失去动力根直接切熄火降落差不多,也像是失控保护,落地后马上检测电池单节都在3.9伏以上,再推油门又继续可以飞几分钟
飞了5块电,出现两次这样的问题,运气不错,没炸机

网友:
很好啊~~~我是来跟阳台侠尾来顶帖的~~

网友:
我也试过这个情况,我的情况是电池的问题~~慢推油门正常,推油门动作稍块一点它就像保护一样~~

降落后重新推油门它又正常,因为我用车电来玩~~换了个电池后一切正常~~就那两个车电不行~~

所以我断定我的是电池问题~~仅供参考哦~~

网友:
用的是2.4的遥控器吧?
结尾处听到车辆发动机的声音了,会不会是车辆上的金属板反射回来的电磁波(回波,又叫重波。类似以前临街、靠拉杆天线收看电视节目时,车辆驶过而造成图像出现了重影),造成了控制信号重复而引发接收机、电调等保护了?
瞎猜的,权当参考……

网友:
使用相同的东西,换个场地试试看……

网友:
飞得真好……还听见楼主“啊!”了一声。

网友:
拖拉机干扰 鉴定完毕

网友:
拖拉机有这么大能耐?

网友:
楼主基本功好啊! 我只能飞对尾,对头有点紧张!不小心就会炸!

网友:
高点就杯具了。。。。

楼主:
哈哈,没错,只会近身飞低,先把跟前练好再研究飞远飞高,目前在练习自旋,慢慢来
刚把18GP的尾桨整好了,没时间給500装地线了一会接着去飞看看还有没有情况
应该不是拖拉机干扰问题,同时还飞了几个起落的18GP那个小油机,没出现这种情况

油机比这个飞的好点儿
视频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3488&page=1&extra=page%3D1#pid5356660

网友:
我也碰过几次了!不过我的是电池问题

网友:
艳阳下是否电调过热保护关机了?

网友:
是有点危险。
如果真没动控的话,日后要小心。

网友:
呵呵,低空航线不错。

楼主:
炸机归来,哈哈
不过炸的不是500ESP而是那个油机,人品确实有些爆*了  初步检查只损失了一对大桨
问题还是失控,但绝对不会是电调保护等问题,下来立刻检查几乎没任何温度,是否是电池原因待查,不过在家里也用同样的电池,没出现问题
回来路上仔细想想很可能是附近一公里左右有个军事基地的原因,失控时间跟昨天差不多也是在3点5点之间
到外场时先把500接上电,结果还没飞起来4个舵机就狂跳,作罢,收起500飞18GP,第2箱油的时候突然不锁尾了
机子狂转,然后也是斜盘舵机无规律狂抖,当时高度很低也就20公分左右,然后自然就是落地打滚了。
昨天飞18GP是在5点以后飞到天黑没出现问题,极有可能基地发射某种信号造成的,看来以后那个地方不能去了,还得继续找飞场
另外看来要停飞一小段,仔细排查一下各种可能出现问题的因素了

网友A:
肯定不是静电干扰,静电干扰时瞬间失控,表现为掉高度,但过后仍能把高度拉上去,只是在掉的时候推油没有反应,但推多些,一会儿就能上去。

这个像电池问题,我看你飞的时间蛮久了。

有些电池你不能看下来电压时多少。在上面有负载时3.3,下来了没有负载时也能有3.8。

网友:
网络有问题,回复重复了两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静电干扰,静电干扰时瞬间失控,表现为掉高度,但过后仍能把高度拉上去,只是在掉的时候推油没有反应,但推多些,一会儿就能上去。

这个像电池问题,我看你飞的时间蛮久了。

有些电池你不能看下来电压 ...

电池是3300maH的,我这样可以飞可以10分钟,下来电压3.7V,刚更新了上一贴,油机也失控了,怀疑根军事基地有关

网友:
那肯定就是干扰啦,不过不是静电干扰,是有针对性的干扰!

楼主:
油机失控的原因找到了,是接收机的问题,看来500ESP这个还有其它原因待查
类似电调保护,突然失去动力,很像切熄火
昨天出现的现象更像是干扰,舵机乱抖,但油门起作用

网友B:
控买外国的,接收机不能买山寨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放心,鸡鸡放心,飞的舒心。

网友:
我也遇到过,像电调保护了,换块电池又没发现了,估计是电池有问题,当时没注意接收机的指示灯,现在也没遇到过了,就不晓得当时接受机的指示灯的显示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买外国的,接收机不能买山寨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放心,鸡鸡放心,飞的舒心。

在考虑将500及以上级别的接收都换了,缓缓,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不过我这个接收出现的问题恐怕是这辈子也难在遇到了,真是人品爆*了
不是虚焊是电路板上一个三极管管脚是断的,这个应该是三级管厂家的问题,弯折管脚时的硬伤!
拿放大镜仔细检查才发现的

网友C:
该不会是被军事基地里面的雷达干扰到了吧,那玩意功率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不会是被军事基地里面的雷达干扰到了吧,那玩意功率很大的

很有可能,今天风大,本打算飞油机的结果机子没调好差点杯具
新找了块飞场,不能白去,估计有4级风的情况下小飞了两块2600maH的电,没出现问题
500真稳,抗风能力比450强太多了,若是飞450在比这风小很多的情况下我是每飞必炸
今天不顺,油机接连出现问题,好点的相机想录像时才发现没电了,用小卡录了一段,不易飞行500两块电得到满足见好就收了
视频审核中,稍后更新

楼主:
视频来了,换了新飞场,风中尾巴不稳,中间降落几次调感度效果不大
普通模式飞行,抗风能力还可以,暂没出现失去动力的问题,还要继续观察
风大,没敢做过多动作,也担心掉动力问题,视频前一分钟是环视新飞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