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10

楼主(2010-10-05):
终于拼好了,GWS的J10做工不错,可惜是EPS的,细节也做得很好了,到了手才发现涂装的确很麻烦,最后决定用田宫的亚光水性漆喷涂,NND还没喷完底漆,漆都用完了 ,后悔没有多买几瓶。

照片

楼主:
全动鸭翼混控的问题!!!

我准备用鸭翼才控制升降,不知道那位兄弟还有更好的建议啊!!!

照片

楼主:
GWS涵道惊人的推力!!!

GWS75涵道在3S25C电池下居然有接近850克的推力很吓人啊  ,电流估计上55A以上了,我用的是POWER HD的70A电调应该能够应付

照片

楼主:
最终确定用2200MAH25C4S电池

经过对比发现用4S的2200MAH电池比较合适,整机重量控制在850左右,4S电池在半油门时已经达到900克的推力,这是顶称法测得除去地面阻力可能应该上950到1000克,现在飞机大概推重比为1:1.13应该足够了。夸张的作弊孔在下面不太显眼但是作用很大哦!!!

照片

网友:
有作弊孔吗???

楼主:
涂装问题征求大家的建议!!!

我想涂成迷彩军机的涂装图片如下请教喷漆高手图片中的涂装需要用田宫的水性漆的色号是多少啊????

楼主:
再看几张图片!!!

没涂装看上去很普通的,难怪女人要化妆都是一样的道理!!!

照片

网友:
我的头像            山寨  !!!!!!!LZ

网友:
人要衣装,飞机要涂装。
作弊孔在那里?

网友:
3S电流就已经50A+了你还丧心病狂的要上4S,看看什么样的设备能顶住这样的电流不冒火的。

网友:
是不是1XX的那款啊,看着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3S电流就已经50A+了你还丧心病狂的要上4S,看看什么样的设备能顶住这样的电流不冒火的。-------                                                                                                    兄弟高电压低电流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S电流就已经50A+了你还丧心病狂的要上4S,看看什么样的设备能顶住这样的电流不冒火的。-------                                                                                                    ...

输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压高电流就会小。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换kV值更低的电机。不换涵道和电机,直接提高电压,电流只会大不会小,因为这会强制动力系统输出大得多的功率。

网友:
多少买的?

网友:
上80A。。不要上多好看的涂装。EPS炸机是粉碎性质的。浪费颜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