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电子调速器的BEC功能?如何禁用此功能?

楼主(2010-10-05):
在模型杂志上看到双电机,双电调时,只允许打开一个调速器上的BEC功能,禁用其它调速器的BEC功能。为什么呢?何谓电子调速器的BEC功能?如何禁用此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模型杂志上看到双电机,双电调时,只允许打开一个调速器上的BEC功能,禁用其它调速器的BEC功能。为什么呢?何谓电子调速器的BEC功能?如何禁用此功能?

首先,楼主应该弄明白什么是BEC。

网友:
BEC就是Battey Elimination Circuit,就是用动力电池为接收机供电,从而省去独立的接收机电池的电路。

高级点的电调应该有BEC的设置,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一般断开BEC的方法就是把链接接收机的插头的那根红线断开即可。

网友A:
关于BEC的真实含义请参看这个:
http://www.rcwiki.net/index.php?doc-view-53(借用一下,在此以最真挚的掌声感谢原作者之详尽解说!)
现在成品的电调,几乎都装有BEC电路,这个电路又分开关降压式和线性降压式两种(具体这里就不多说了)。这个BEC电路是给接收机和舵机等提供稳压的电源的,也有一小部分电调的单片机也是靠这个来供电的……。
那么,电调与接收机相连接的三芯排插上的导线,通常就是这三个功能:1、PWM信号;2、BEC输出的正电源;3、电源地。
当多个(2个以上)电调并联使用时,BEC也会被并联(接收机内部PCB线路设计的缘故)。由于不同批号的电子元件存在较大的离散性,也就是说,那个负责输出稳压电源的IC,其输出的电压会有一定的差异,极端情况下,两个相差0.5V以上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例如一个电调输出4.75、另一个电调输出5.25V,两者的差距就会是0.5V了)。
于是,电压偏高的BEC就会向电压偏低的BEC反向供电,这就与水往低处流是一个道理了,这种现象在电子技术里叫“电源倒灌”。
接下来可就不太妙了!由于电源倒灌。低压的那个器件可能会由于反向供电而被烧毁,而电压高的那个器件也可能因负担过重而“自毁前程”——既要给接收机、舵机等供电,还要给另一个电调提供倒灌的电流(这个倒灌电流到多大谁也说不清)。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切断其它电调的BEC输出,只留一个电调上的BEC输出给接收机、舵机等提供电能。

网友:
楼上专家,学习了。

网友:
藤椅才是专家!我只是个小小的“雕虫”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BEC的真实含义请参看这个:
http://www.rcwiki.net/index.php?doc-view-53
现在成品的电调,几乎都装有BEC电路,这个电路又分开关降压式和线性降压式两种(具体这里就不多说了)。这个BEC电路是给接收机和舵机 ...

哈哈,黑人把我创作的词条给贴上来了。
黑人忘记了,你引用铁汉的东西,一定要标明出处,最好再鸣谢一下

网友:
谢谢提醒!
这就去编辑帖子,纠正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BEC的真实含义请参看这个:
http://www.rcwiki.net/index.php?doc-view-53(借用一下,在此以最真挚的掌声感谢原作者之详尽解说!)
现在成品的电调,几乎都装有BEC电路,这个电路又分开关降压式和线性降压式两 ...

如此说来,用Y线连接两个电调时,一个电调是正常插到Y线接头上,另一个电调则要把三根线中的红色线断开?怎么断开呢?总不能剪断吧?以后不用双电调时还要用这个电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此说来,用Y线连接两个电调时,一个电调是正常插到Y线接头上,另一个电调则要把三根线中的红色线断开?怎么断开呢?总不能剪断吧?以后不用双电调时还要用这个电调呢。

呵呵,将三芯排插那中间的插头从中挑出来,套个热缩管封装起来或用绝缘胶带包好,以后要用的话,再插回那三芯排插里不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