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450sport 日字框中间的一体化球头连杆变紧了?

楼主(2010-10-05):
今天检查发现我的450sport 日字框中间的一体化球头连杆变紧了?
只听说过变松的,为什么变紧了呢?

网友:
主要是冬天来了

楼主:
春天还会远吗?

真的很紧,两 岸两端的球头扣与日子框和下面的摇臂都很紧,要用力才能转动。
另一根对称的连杆不紧,还没有找到原因,准备今晚拆开分析。。。

网友:
是不是气温影响

网友:
热胀冷收缩。

楼主:
应该不是热胀冷缩,因为日子框另一边的连杆球头扣没有问题。

网友:
里面进东西了,一定要拆开

网友:
细灰小尘姑娘钻了进去~~~

网友:
应该跟气温降低有关系, 我的几台机子也有不同程度变紧

网友A:
球头扣内侧有灰尘或者划痕,清理一下或者多活动活动就好了。前几天我的大奖夹球头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头扣内侧有灰尘或者划痕,清理一下或者多活动活动就好了。前几天我的大奖夹球头也是这个问题。

答 案:昨晚拆下球头扣,发现里面确实有点划痕,里面有黑色的油渍,估计是不小心弄到球头上,球头转动就转到里面去了,不灵活了。
气温降低也是一个原因。几乎凝固的油更加阻碍球头扣的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