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控 跑船 设置倒档问题

楼主(2010-10-05):
问问各位前辈

现在手上的控是以前飞飞机时候用的华科尔2801pro

最近迷上玩像真船,就买了一个320A的双向电调

前进档已经设置的没有有问题,但是要推过量程的1/2后才开始反映,不知如何设置

也不知道如何在控上设置倒档

望各位指教

网友A:
中立点,,即停止点。。进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立点,,即停止点。。进倒

兄台,太简单了,没明白,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
一般来说 不需要倒的
最后是停止点

网友:
不要用原来的飞飞机的油门通道当跑船的油门通道,用其他通道就可以了,比如原来的副翼通道,中立点在杆位中点的通道都可以做跑船的油门通道!

网友:
让油门在中立点,这样就是电调停止。。

油门前推,就是电调正转,

后接,,就是电调反转。。。明白不??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我已经拆除了左手油门的压条,自动中立以后就有倒档了,不倒档不是很灵敏,有时候没有任何反应,要慢慢推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我已经拆除了左手油门的压条,自动中立以后就有倒档了,不倒档不是很灵敏,有时候没有任何反应,要慢慢推才行。

估计电调设置了刹车,从前进快速转倒档就是刹车。把刹车关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调设置了刹车,从前进快速转倒档就是刹车。把刹车关掉就可以了。

如何设置刹车呢,我只看见一个开关!

网友:
路过,学习了就要留脚印

楼主:
同上,我也是学习的!

网友B:
刹车要在电调里设置,看电调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刹车要在电调里设置,看电调说明书吧。 [/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