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猛增高度

楼主(2010-10-05):
今天飞外场,油门拉杆根本没动,飞机突然猛串很高,出现多次,窜的幅度很大,有几米,像切了3D一样,实际没切。
螺距曲线是-2,5,7   风不大,应该不是风的原因 串的高度比较大 转速听声音感觉也没变 感觉是螺距突然增大 不知道啥问题 刚开始还以为是失控了
会不会是电池放电不均匀?用的A123

楼主:
应该不是风的问题,高度直接从2米 串到8、9米啊 风又不大 一点点微风

网友:
猛收油门即可

楼主:
油门打到底,也降不下来,油门多次上上下下,才战战兢兢的从10多米降下来,别人看上去好像失控了一样,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感觉螺距好像变了一样,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向上侧飘应是阵风。
无风的话就可能是干扰了。:loveliness:

楼主:
不是侧飘,是直上云霄。干扰?那怎么副翼和升降正常?反正应该不是失控

网友A:
请关注控上的油门通道电位器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是有风的天气

油门不动自己就飞高了

网友:
LZ的副螺距不够,在大风情况下无法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关注控上的油门通道电位器
有理,很可能是控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
检查下大桨夹轴承,是否有发卡的现象?

网友B:
LZ检查下RP。。。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检查下RP。。。

呵呵

网友:
看看主軸限位器

楼主:
多谢各位,今天再去详细检查检查

网友:
电调的问题最有可能!

网友:
这种现象是你的飞机遇到了一股上升气流!

 在上升气流中任何的飞行器都会如此!

网友:
多检查下,不一定是那得事,用排查一个一个的找。

楼主:
经排查,发现是大桨夹一边的球头松了,导致大桨的虚位大,从而可能导致飞行过程中螺距变了。
呵呵。。。

网友C:
电池也会导致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