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求助玩车的前辈们 ..1:10平跑改无刷```

楼主(2010-10-05):
小弟玩飞机的...手上有个闲置的2212 KV 2200的
电机
,想给HL1:10平跑改无刷....想请教用30A的电调够吗??
由于手上没有双向电调,想DIY个物理倒档....就是用
舵机
控制舵机3根线的其中2根来实现前进和倒档的切换...
请教前辈们有什么需要注意和更好的方案...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或者手上有个黑旋风4800KV 电机...以前飞涵道的...可以用在这个车上吗??
听说车的启动电流很大..不知道要多少A的电调才够呢?
在线等答 案

网友A:
1:10车用起码40A以上吧 第一个KV2200的低了点

楼主:
KV再高的话担心扭力不足呀`

网友B(2010-11-23):
楼主!
我也想改这个呢!! 现在就在犹豫呢!!2212 KV2200我用在40CM的小船上不错!
但用在10:1平跑上电机太小了 还要换T齿 原带的太大得换小T数的
现在正和计用 2218 KV3200 再上个13T的齿 也不知道可行否
还有就是柱主 想改的电调 我也正有此想法! 但觉得 应该用继电器 做电调输出的跳线用 还要做互锁保护
原因是 打反向的时候 必须保证跳线已到位 不然可能就要烧电调啊!!以上是本人的想法
还没实施 也不知道有哪位前辈做过这个 有相关经验给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