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轮盖能做出来么?(见图)

楼主(2010-10-05):
老车的轮盖,1一般是要做模具冲压的。2还有就是压铸。但做模具的成本太高。3另外一种方法是直接用后的铝板雕刻。然后电镀。4还有就是高手的钣金师傅做了。
请大家给个可行低成本做的方法,谢谢

网友:
做几个的话  CNC还是可以的

网友:
别CNC,叫补锅盘的就行。

网友:
可以搞,手艺活!!

网友:
好象是红旗贵宾车。。。。

网友:
铸铝

打磨  抛光  电镀

网友:
这个不是很复杂,应该有多种方法可以做到的。
批量的话,铸造;几个的话就随便啦!

网友A:
真车的吗,现在的好像是胶壳的,电镀成的。

用铝制重量太重了。看能不能用玻璃钢做。

网友:
联系厂家购买一个。

网友B:
几个的话铸造太离谱,还是用铝合金直接雕出来吧。
估计楼主是想玩古董车,没配件买。

网友:
做几个的话。可以用浇注。比较便宜。用消失模.

冲压的模具成本太高。

雕刻铝损耗太浪费。时间太长。

网友C:
你有原件,可以用原件当模具翻铸铝合金的。用石膏模做,得到的铸件会很精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的话铸造太离谱,还是用铝合金直接雕出来吧。
估计楼主是想玩古董车,没配件买。

这个用整块铝合金雕刻的话 不知道一个礼拜能出来一个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原件,可以用原件当模具翻铸铝合金的。用石膏模做,得到的铸件会很精细的。

谢谢各位!
我有原件的,我想也可以铸,因为看到一个株锅的,真的不错。就不知那些棱角能搞好么。玻璃钢也是个办法。
有一部老 车 红 旗,配件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车的吗,现在的好像是胶壳的,电镀成的。

用铝制重量太重了。看能不能用玻璃钢做。

是真车的。重没有关系,玻璃钢不好电镀吧

网友:
找钣金高手!对他来说很简单的事,不过看这个厚度,不是很薄啊! 估计是敲不出来 ,建议铸铝,去找铸锅的师傅,你做出磨具来,还得带好铝料,给他几个钱,让他给你铸,不过铸完因表面不是很光滑,还得机加工 ,不过这样比直接拿块大大铝块来上CNC节约些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分解、焊接、打磨、电度。

网友:
用玻璃钢 翻一个就可以了

塑料上面也是可以电镀的

网友:
吹塑呢?有做过的么?塑料可轻多了。去广告店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