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点焊机以经开工(有图)

楼主(2010-10-05):
一直想DIY个点焊机但不知道怎么做与是发了求助贴,了解了大概,所以开工了。
今天去买了漆包线开始绕初级,看看吧。

线径1.16mm绕了234圈,通电测了下,但不知道还需不需要在绕,因为当初算得线径因该是0.98mm.

楼主:
用BV线绕了4圈测得电压为3.85v,线头碰一起火花很大。不知道电流有多大?

网友:
次级细了

网友:
坐个板凳  你不是有万能表吗?怎么还不知道电流多大?

网友:
 试试看焊的咋样

网友:
楼上这样的电流怎么能测呢?要用电流表,那种感应式的。钳表

网友:
不然一测就烧表

网友:
焊很薄的铁片是可以试。 次级是细了些。只能焊很薄的东西。

要焊大些的要用铜带。或用3线并着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钳表,所以没敢测呀。

楼主:
经算这个东西次级如果是4v,电流能出500A,打算用6 平方8根BV线剥皮并绕,不条算用扁铜线绕,这种牛太难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头一碰,线就冒烟。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太小了,还是做个即热电烙铁吧。

网友:
LZ的字打错啦,不是"以经"是"已经"看来LZ也是用五笔打字啊

网友:
 安全第一朋友,,次级的线小了点,,,弄点6平电线来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打错了‘

网友:
次级最好用50平方毫米的铜线

网友D(2010-11-05):
是否需要加绕初级线圈不在于你用了多粗的线,而是在于你绕的圈数是否足够,你在拆这个调压器的时候就应该记下原来的圈数,按照它的220V那一段的圈数来绕就可以,当然只要窗口容的下线径粗的总是好用。
次级的线径要足够大,最好用扁铜线,如果没有也可以找些拆空调下来的废铜管,在煤气灶上烧红退火,敲扁了正反包上两层牛皮纸条来绝缘,根据铜管的厚度你很容易算出截面积来。

网友E:
不错啊,
不知道环牛的铁芯是否好搞到,
自己做注意安全啊

网友D:
他这个是坏的调压器,应该不难搞到。

网友F(2011-05-30):
回复 网友G:
铁芯够用,但你的次级线太小了吧。换电焊机的焊把线好。

网友F:
每伏最多绕1圈。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次级线太细了,至少要20平方的。

网友F:
看你的铁芯最大就600W,6圈4V,初级350圈。

网友F:
有问题加qq543521142联系.

网友H:
次级你弄25平方的铜线绕到50V,保你用2.5MM的普通电焊条东西没问题!

网友H: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9912
里面有我自己做的电焊机!
做点焊机,低电压大电流

网友I:
期待楼主的杰作!
鹦鹉学舌一下,你的次级似乎真的太细了!

网友J(2011-07-30):
支持楼主,铁芯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