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啊,外丝横轴一样会射!

楼主(2010-10-05):
早上调450双桨,右手拿着450,开了3d, 副螺距有些震动,紧接着就是砰的一声,两个木浆飞出(开3d我都是把450倾斜45度拿的)不然后果。。。

看断裂图片, 木浆碎了,球头扣断了一个

网友A:
其实不管内外用一段时间都要检查和更换,横轴受力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管内外用一段时间都要检查和更换,横轴受力很大

这个不明白,横轴受力大,但并没有磨损,为什么一段时间后要换呢?

楼主:
这个横轴是冰人的,才用了一天呢

网友:
不要迷信冰人的东西。谁用谁知道

网友:
调双桨还是不要这样调 很危险啊

网友B:
横轴受力确实很大,整个大桨高速旋转的离心力都集中在横轴上,所承受的拉里和不平衡所产生的震动,会使螺丝脱落或者横轴断裂。无论是内丝还是外丝,都要经常检查,定期更换。

网友:
世事无绝对的
定期检查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横轴受力确实很大,整个大桨高速旋转的离心力都集中在横轴上,所承受的拉里和不平衡所产生的震动,会使螺丝脱落或者横轴断裂。无论是内丝还是外丝,都要经常检查,定期更换。
这个是横轴质量问题. 其实不管内丝外丝,只要质量过关,安装合理,都不会射,我计算过,用20克的桨,450悬停航线时不过20公斤力,对4MM横轴及1.5MM螺丝来讲,都没有问题.

网友:
拿着JJ调双桨,我永远不敢这样搞

网友:
早上调450双桨,右手拿着450,开了3d...
你是我听说过最牛的。。。

网友:
双桨不是这样看的,下次要带头盔和颈部防护才这样做吧

网友:
真危险啊!~

网友C:
牛逼的楼主,拿着JJ开3D

万一脚架断了呢,或者固定脚架的螺丝滑丝了呢~~ 会把自己砍残废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的楼主,拿着JJ开3D万一脚架断了呢,或者固定脚架的螺丝滑丝了呢~~ 会把自己砍残废的哦
我握机都是用力抓住机身后侧装接收机的部位,不是脚架

楼主:
这个横轴绝对属于质量问题,太脆了,以前暴力用的没问题,这个却一天就坏

网友:
我调双桨,油门推一半,就可以看有没有双桨了,看清后马上收油。千万别开3D看,太恐怖了

网友:
厂家可以站出来讲几句

网友:
建议LZ:
1、千万别拿到手里调双桨——任何情况下,其实调双桨有很多方法的。
2、如果飞航线了,很少炸了,尽量不用木桨,尽量用玻纤桨——没有鄙视木桨的意思。
3、内丝外丝都不能大意。我的内丝昨天差点设桨夹,横轴螺丝脱出。
     拆开螺丝一看,横轴里面基本没有打螺丝胶。上次我是打了螺丝胶的。但因为打得少,
     再加上横轴的止推轴承处涂了润滑油,估计润滑油搞到横轴螺丝孔里去了。
     昨晚把横轴螺丝重新上了YT R48 轴承胶,下次不知道能不能拆出来。

网友:
我调双浆是飞起来再看,手拿飞机开3D看双浆,还是我在论坛上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