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超级山寨450!

楼主(2010-10-05):
收过2个二手450,后来非耐fire卖380米,买了一架,这个fire的中联太差, 空机上的和另外买的两个中联都不同心,震动怎么都调节不好,3d根本不能正常使用, 郁闷了好些天,一起买了非耐的ds502锁尾舵机,用了有半个月电机就坏了, 自旋炸鸡,后来干脆和我的v2杂交,fire比v2好的地方有:十字盘,尾波箱,尾对转齿轮组。 这个对转齿轮组用fire的轴,再用v2的尾轴铝齿涂上ab胶固定,轴承座用v2的,下面的轴承座倒过来装的,呵呵,以前的v2对转齿轮老是坏!最后凯旋买了45元的空心杯电机换到ds502上,配合gy240改的401,效果还可以。现在调好之后开3d震动都很小的,感觉不错。:loveliness:

看我的超级山寨450,机身侧板有两种, 陀螺仪是改的401,郎宇2220原来是a123专用,被我改成10t用6s锂电,后来又改成5t用3s锂电,原来的6s锂电也被我并联成3s的了,像炸 弹(这个也是敏感词啊)一样
好盈电调被我剥过皮,旋翼头两种颜色,933舵机也很差,半个月就抖,电位器上都是喷的wd40解决的,最后是向位器,这个fire的比v2的向位器开孔宽,原来的v2向位器被我拧断一个螺丝不能用了,只好改这个,用钢锯锯开口,然后再锯里面, 头罩更是千疮百孔

网友A:
我和LZ买的同一批FN的fire。也是狂震。怎么也调不好,弃之。
原来是中联问题。靠,害我折腾了2天。
打算向LZ学习,也杂交一台。嘿嘿

网友B:
没看到超级的地方

网友C:
不知怎么回事,那些中联炸一下就弯曲了,我已坏了三只原装的固朗中联。

网友:
真的很好看,真抢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和LZ买的同一批FN的fire。也是狂震。怎么也调不好,弃之。
原来是中联问题。靠,害我折腾了2天。
打算向LZ学习,也杂交一台。嘿嘿
还好,我没有买,不过也差点买了。。。。。。后来想想一分钱一分货。就没有买了。有个买家评价说震机难调,可能就是你了。我是看了,才不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怎么回事,那些中联炸一下就弯曲了,我已坏了三只原装的固朗中联。

我的的GL炸了3次中联都没事,原来我用了中联头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超级的地方

呵呵,就是在山寨机的基础上在山寨一把,
另此Fire的中联上的横轴垫圈设计也不合理,限制太死,没有吸收震动的余地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

网友:
排震和排雷一样难。。

网友:
高端
能飞就是好

网友D:
欣赏LZ! 那我也发下我的 万国450交流下吧,呵呵。~~~上面有FY , ALZ,  GL,  ALING,   FN , KING ```还有个什么忘记了···辉胜金属,HB28364000, 好赢40,GP750+DS5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欣赏LZ! 那我也发下我的 万国450交流下吧,呵呵。~~~上面有FY , ALZ,  GL,  ALING,   FN , KING ```还有个什么忘记了···辉胜金属,HB28364000, 好赢40,GP750+DS520
 向你学习,很好很强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