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画图器

楼主(2010-10-05):
远距离(10~20米内)在墙上或画板上画图案或者线或点,如何才能实现呢?
激光器的话不现实,造出来ZF也说这是武器。
喷枪也不行,加大功率射在墙上那就是一滩。
无奈啊!大哥朋友们想想看?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画到什么精度?

网友B:
投影
在透明塑料板上画,透镜和反光镜投影到墙上
画完了可以擦,也可以换塑料板
 小学老师玩剩下的

楼主:
5米的精度达到1。5厘米之内。
投影是虚,我要的实。

网友C:
做机械手
或者简易型的导轨小车,用雕刻机的系统驱动。

网友B:
永久性画上?画到什么材质的墙壁上?

楼主:
也不是永久,只要能在墙壁或者画板上留下画的图案就行,墙壁就是普通的墙壁

网友D:
只有大功率的激光可行了

网友A:
光敏印章简介:
光敏印章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由日本发明的,它是由一种特殊的化工合成材料,通过专用设备瞬间发出强光辅射,使材料表面发生光氧化及热交联作用从而制成的印章。光敏印章的面世可以说是印章行业的一次革命,完全颠覆了传统印章的凹凸成像原理。利用特殊感光材料制成。具有成像极其清晰,无需印泥,即印即干的特点。其印迹可与印刷品质媲美,是目前最好的、最先进的印章产品,美观耐用,无须印台。(一次注油可印10000次以上)。
网上找的。你可以搜一下有没有类似的涂料。

网友E:
 开电直去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