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G的图传对2.4G的控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0-10-05):
请问1.2G的
图传
对2.4G的控有没有影响?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同问。
问过商家,说没影响,不过还要实验才能确定,怕图传设备做不好就有杂波或谐波干扰,或者会降低传输距离

网友A(2010-11-04):
靠太近有影响,抖舵,估计还影响距离,没敢飞远了

网友B:
有影响 1.2g视频发射会压制2.4g遥控接收机 造成遥控距离降低
2.4g遥控器只能5.8g图传

网友C:
能做好1.2G 2.4G 5.8G图传的射频工程师,应该蛮牛了,小厂一般养不起。
图传模块为了体积或成品,一般都没滤波,倍频和杂散都很烂。

网友D:
1.2G倍频刚好是2.4G.

网友E:
LS的可以批准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