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控换枪控后,电调如何设置?

楼主(2010-10-05):
如图所示:1、用板控+3S锂电正常,板控+2S没反应。
                  2、换成枪控+3S锂电,必须将扳机顶到刹车位置电机才有提示音,一放手电机就转!

请求电调的具体设置步骤(参考过XXD和ZTW的设定无效)!

网友:
首先搞清楚你的电调是双向的还是单向的,单向电调要油门在最低点(就是刹车位置)才有提示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的是单向的,用枪控的话油门中置相当于板控的最低点吗?

网友:
枪控的油门默认是中点,刹车才是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