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的时候,选择NORMAL还是LOCK状态?

楼主(2010-10-05):
飞450的时候,遥控开关选择NORMAL还是LOCK状态? NORMAL状态是什么样子?LOCK呢?区别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什么是NORMAL 什么是LOCK ?

网友B:
?????奇怪的问题

网友C:
同LS, 只知道NORMAL,HOLD,IDLE1,IDLE2, 没听说过还有LOCK.

网友D:
 是锁尾和非锁尾吧!不锁尾怎么飞啊

网友E:
那要看看你的控上的开关设置的是什么了。如果是陀螺的话就lock。还有可能是油门锁定吧。如果是油门锁定,你又是新手,就选normal

楼主:
楼上兄弟很专业,但没听懂,呵呵
我的遥控很简单,450左右那种,艾特C2.4G,左面是NORMAL和LOCK,右边是NORMAL和3D开关,所以,我觉得是左边锁尾LOCK才能飞,对吧? 右边是NORMAL非3D。

网友F: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左边应该是油门正常和油门锁定、右边是普通模式和3D开关。可以不装大浆(安全起见)试一下便知,这个控没用过。

楼主:
谢谢XDJM们
zuom谢谢XDJM们,我以为左边是锁尾和不锁尾呢,难道我错了?对了,
补充一下:左面是HEAD LOCK 和 NORMAL.

网友G:
HEAD LOCK 和 NORMAL是锁尾和非锁尾

楼主:
明白 了
那平飞的时候应该用HEAD LOCK 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