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索尼摄像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05):
准备入手
FPV
了,家里有索尼的硬盘摄像机DCR SR100E,好像支持AV输入的,还有个视屏眼镜,想用眼镜看,用摄像机录制,这两个怎么和无线接收连接啊,实在是搞不懂!知道的告诉下哦!多谢大家啊!

网友A:
av线从接收机出来通过视频分接头分成两路,一路录制一路监控,也可以自己改下线。

楼主:
视屏份接头是什么?
自己改怎么改啊?多谢哦

网友:
硬盘摄像机遇震即保护不工作,闪存机最合适,经验之谈。

网友B:
直升机震动很大,硬盘摄像机够呛,用dv带的或闪存的应该可以。

楼主:
哦,我是想摄像机地面录制视频回传的信号,机上就摄像头
准备买DX201在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