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ger或使用威驰4路电调及天6A控的请进

楼主(2010-10-06):
威驰的4路电调收到了有个问题咨询大家:1)电调上与天地飞接收器FRP06-P对应接口序号有吗?2)怎么设置遥控器左边推杆上下为前进/后退,左右为左右转?3)怎么设置遥控器右边推杆油门中立,上下为火炮俯仰,左右为炮塔旋转?

现在是遥控器左边推杆上下为左右转,左右为前进/后退;右边推杆油门中立还有信号接收炮塔微微在动郁闷 。动作都有了就是在遥控器上的位置不顺手!寻求帮助!谢谢!

网友:
问小老虎

网友:
是你把通道搞混了,

网友:
Tiger忙啥去了?

楼主:
天地飞6A我是第一次用这么高级的控 ,现在就是遥控器上左边推杆上下是左右转、推杆左右时前进/后退,控器上右边推杆左右是炮塔旋转,油门是火炮俯仰,郁闷的是一开机(接收通电,遥控器发射没开),火炮就不停的工作! 。遥控方面我很菜
有懂行的XD请指点迷津 我反复接了接收的4路通道还是不得其要领
威驰的4路电调坦克低速性很好!没有HL原装的控的那种忽快忽慢的动作 下一步攒钱买声组

网友:
請問威驰4路电调、5路电调是否可用DC 6V的?

网友:
要先搞清楚遥控器上操纵杆和接收机输出口的对应关系。左边杆,上下对应接收机输出口2,左右对应4。右边杆,上下对应3,左右对应1。在关闭遥控器混控情况下,接收机分别只接一个通道到电调板,试一下,就知道每个杆对应哪个通道了。然后再设置遥控器上的混控,看你用哪个通道做油门(前进后退)和方向(转向),就设那两个通道的混控,6A控的混控可能不能随意设吧,看说明书吧,我没有6A的控。

网友:
这个问题问老虎去哇 呼呼
他发明的肯定明白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