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翼出geebee,好心人帮忙看看!----- ...
-----------------天翼出geebee,好心人帮忙看看!-------------------

楼主(2010-10-06):
前两天买的天翼出的geebee,商家给的安装图比较简单,主要是想看看舱内电调,
电池
和接受的摆放位置,以及重心大概在什么地方!
还想问问以前我装过北西的geebee,用的是双天的2830 也用过2212 ,但是说明书上推荐的是2217 不知道我以前的
电机
还能用在这个飘飘上面吗?用2212是小了还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上个图吧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B:
武汉的朋友 这个飞机你如果飞航线2212是够了
但是你想吊机的话 必须用2217或者郎宇2216这样的电机
最好拉力在1.5KG左右
另外这个飞机比北西的要大。。所以必须用金属齿或者非S版舵机才行

楼主:
舵机我用的辉盛9克的,不知道可以不?电机用的xxd的2217 950kv,这样就可以了吧!不知道2200mh的电池可以用在上面吗?我看了下,这个飞机的起飞重量很有点大啊!~

网友B:
辉盛9克最好金属齿。。飞3D需要力大表达
2217 KV980 最好别用2200MA 1500MA足以 就那么点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