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电池的截止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2010-10-06):
a123电池的截止电压是多少啊?知道的大侠请说下,万分感谢

网友:
A123的放电截止电压是2.0V(单节)

楼主:
充电的截止电压呢

网友:
充电截止电压3.6V。

楼主:
我用un充电器充 充电器最低是3.7v   是不是有点过冲啊

网友:
看一下A123放电曲线
标准的是充到3.6V,放到3.0V,主要的容量在3.3~3.1之间,占了容量的大半

楼主:
楼上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