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咨询一下 汽油机螺旋桨的问题

楼主(2010-10-06):
最近准备购买汽油机螺旋桨,使用红头的割草机,蜻蜓级鱼雷艇的比例桨应该是40mm,由于准备使用一个螺旋桨(原艇是3个)不知道应该使用多大的直径?正桨还是反桨,还有不知道使用
Φ60mm
三叶桨 .中心孔
Φ5mm . 螺距 1.6的
尼龙桨是否可行。
艇长1.2m 谢谢各位

网友A:
不能用尼龙桨,高速会烂掉的
淘宝很多铝桨买,50,60就能买到了
我的是26CC的华盛汽油机,我用478桨(直径78,螺距1.4)

网友B:
双桨的话 正反向内转
单桨的话用正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