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UTABA 12FG设置问题

楼主(2010-10-06):
请教各位12FG在600E上的设置问题,尤其是
陀螺仪
感度的设置,跟10C的菜单相差太大了!搞不懂!

网友A:
具体是哪方面不懂啊??

楼主:
12FG在600EPS上的设置!
我的电600ESP起飞的时候在地上就打转,我的12FG的控上面设置是GY, 然后AVCS是50% 不像10C上面有UP和DOWN的区别,我不知道怎么去设置?

网友B:
12FG是要选择设置开关的~~~顺序可以自己设定~~~会不会开关顺序错了,进菜单去看一下

网友C:
设置低点试试,YT陀螺一般是30-35%